楼主(2016-05-07):
现在输入端用2.5平方或4平方的线接变频器R,S,T端,变频器不带负载(即UVW没有接线),问:2.5平方或4平方的线可以用吗?

网友A:
不带负载线够的

网友B:
不带负载没关系的,随便用

网友C:
反正不带负载可以用啊

网友D:
不带负载接线干嘛?预充电?如果限制充电电流小于10A就可以。反之,用4方的线。

网友E:
呵呵;不接电机是没问题的,就变频器本身的功耗没多大;

网友F:
不带负载,说白了就是瞬间冲击电流罢了,1.5平方导线都可以

网友G:
电容充电时间很短暂,没问题的

网友H:
不接电机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I:
完全可以,我们200多KW的空载试机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