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想用PLC学位置控制  厂里换代拆机的仪器有个小电机 好像带位置控制 我不知道行不行 请教大师们!

网友A:
有驱动器还有编码器做电机位置反馈??

楼主:
我拆下来的时候就是接在一块电路板上的  应该是控制转速 一分钟转多少圈   可惜电路板被别人拆了 我就看见一个小电机  我就想 把电机接PLC 学学 位置控制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找控制器  还有用编码器定位

网友C:
没什么用;

网友D:
PLC做定位控制的话,需要使用输出端口发送高速脉冲信号给驱动马达运转的控制器。
既然电路板已经没有了,楼主还是自己花费资金购买一套步进马达驱动系统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光PLc没驱动怎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