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本人是新手,最近学修一台伟创ac60 30kw变频器显示err6,经查发现晶振坏,更换后显示err3,发现lf347运放坏,用lm324代用后键盘显示正常,但没有输出,检查a316j3脚+5v,13脚+15v,9脚-6v,开机1,2脚之间电压有变化,但11脚电压一直为-5v,另外1脚电压为5v是否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你该上一张图的。伟创AC60有好几种板,用316J的AC60板好像很少见,还有软件那一批型号。
首先不要用LM324代替LF347,这两种运放有差别的。
请问是一路驱动没有输出,还是六路都没有。如果是一路没什么难度,如果是六路都没有就是软件锁定了。
锁定的原因有电流检测和短路检测故障。

网友B:
看你发帖也是个新手

网友C:
看你发贴根本不像个新手

网友D:
我修的是pc929

网友E:
是啊,需要确定是六路脉冲都无(前级三态传输门有“关门”或软件锁定),还有某一路脉冲无(该路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已经修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已经修好了!
什么原因,应该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