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A软件版本3.3的其他版本的成套面板能代替吗

楼主(2016-05-07):
广州数控980TA软件版本3.3 ,黑屏维修买件麻烦。想买个成套操作面板。但软件版本不一样能用吗?

网友A:
买个成套的操作面板当然能用。

网友B:
呵呵;维修个液晶屏与成套的价格可不是差一点点,当然,如果你是土豪就不说了;

网友C:
买成套系统要贵一点
根据功能可以换系统

网友D:
送出去维修也是选项之一。

网友E:
最好是换系统

网友F:
更换屏幕部分,不过不保证问题解决;
建议直接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