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7):
我厂SEMS烟气在线分析脱硫塔出口粉尘仪数值每隔3到4个小时要跳变一次,然后又恢复正常值。峰值能达到180毫克每立方左右,平时为20到30毫克每立方。厂家说是和反吹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说的不对。因为反吹风机一直在吹着呢。求解。

网友A:
反吹风机是那种一直旋转着吹除尘布袋的还是脉冲?如果跳动有规律,查找下有没有跳动时其他的设备有同事动作的

网友B:
可能是里面的一个控制板出现了漂移现象吧,可能方便问下你们厂使用的是哪一家的分析仪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