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6-05-08):
今天帮个朋友换一台15KW发电机,装好后开机验电都正常,然后就送电。但是送不出去。因为市发电转换开关输出端安装了相序继电器,相序不对,接触器不吸合。(用市电时是可以正常供电的)。于是我就调换发电的两根相线,开机验电送电,这时,接触器吸下去了,但是1秒钟后就不吸了。之后,任凭我怎么调相,都还是不能正常供电。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之前的发电机因为误操作(线路没按要求安装转换开关),市发电相撞,发电机冒烟烧坏了。我想,是不是因为这次碰撞,把相序继电器搞得不正常了。但是市电又是正常的,为什么呢?   明天换个相序继电器试试。郁闷。

楼主:
发电机输出基本都是正常的,就只有一样不同:我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测市电频率是54HZ,但量发电频率却是400多HZ!表笔离开发电,只接触空气时频率是148HZ!

网友A:
频率怎么这么高

网友B:
貌似频率未测准,可能是表计的原因;先换一个相序继电器,觉得该方法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电机输出基本都是正常的,就只有一样不同:我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档测市电频率是54HZ,但量发电频率却是400多HZ!表笔离开发电,只接触空气时频率是148HZ!
不可能这么高,柴油机难道飞车了?发电机发的电不能直接和电网并联,除非有并网装置

网友D:
怎么会这么高啊 应该是发出来的电也是50HZ左右的啊!

网友E:
市电也不提可能是54Hz,市电最多正负0.5Hz,不会差那么多的。发电机就不好说了。与转速有关。与负载大小有关。略有波动。

网友F:
你频率用什么测量的?太不靠谱了,包括工频的值,根本是不可能的;

楼主:
那当然是我的胜利牌数字万用表有问题啦!

网友G:
用数字万用表测频率不准,市电频率误差非常小,正负可能最大也就0.1赫兹,甚至更小。发电机则误差比较大了根据发动机转速了。测量准确建议用示波器

网友H:
回复 楼主:
测空气还有这么高的频率?

楼主:
今早换了个相序继电器,故障依旧。后来找来频率表测试,果然是频率出了问题。

楼主:
频率才41HZ!临时解决方法是短接相序继电器输出开关

网友I:
相序继电器有没有问题你查一下控制回路不就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