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各位大虾:

 当使用间接寻址& *时发现如果(MOV_DW  &VB300  VD300 )时就会出现 VB300里面有数值为8(实际并没有赋值8给VB300);

如果更换为(MOV_DW  &VB400  VD300 ) 结果正常;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vd300和vb300的关系看看

网友B:
vb300和vd300有重叠的部分,你看看西门子地址的分类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b300和vd300有重叠的部分,你看看西门子地址的分类就明白了。
赞同  地址重叠

网友D:
地址重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网友E(2016-06-12):
地址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