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HMI和modbus通信

楼主(2016-05-08):
请教一下为什么变频器用modbus时,通信地址是6x,3#8193(停止按扭),这个6x是代表03H的命令我了解,但是地址3#8193上什么意思呢?
如何理解modbus在HMI里的地址?

网友A:
看变频器手册,算算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VFD-M的变频器手册中找不到关于3#的地址解释,这个要如何理解?
变频器里的地址是这样的,图中的格式同3#这样的地址有什么关联呢?

网友A:
modbus你了解了就明白了

网友B:
3#表示3号站,8193是16进制的2001(h)。也就是变频器地址表里的2000(h),这个括号里的h表示16进制。为什么10进制8193对应的是变频器的2000(h)呢?这是因为2个厂家对协议的定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表示3号站,8193是16进制的2001(h)。也就是变频器地址表里的2000(h),这个括号里的h表示16进制。为什么10进制8193对应的是变频器的2000(h)呢?这是因为2个厂家对协议的定位不同。
去相应的变频器厂家网站上,终于找到了资料了
原来是每个厂家地址不一样,唉

楼主(2016-06-15):
引用 网友B:
3#表示3号站,8193是16进制的2001(h)。也就是变频器地址表里的2000(h),这个括号里的h表示16进制。为什么10进制8193对应的是变频器的2000(h)呢?这是因为2个厂家对协议的定位不同。
3X 6x这个还是没有理解,好晕哪

楼主:
今天试了下,有点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