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请问:触摸屏在停机时可以设定参数,在运行时不可以调试设定参数,这个是怎么回事?求大侠指导。

网友A:
你这个要触摸屏和PLC程序配合着看,才能搞清楚

网友B:
如果是写入PLC的寄存器,那么要看具体寄存器的使用;

网友C:
看你具体的plc触摸屏程序了。

网友D:
这是触摸屏里的功能,当然由PLC变量来决定,我还遇到过触摸屏的用户登录密码跟着时间改变的呢

网友E:
这参数是什么样的参数,对应什么样的地址?

楼主:
我这里就是通过触摸屏设置电机转速的。电机转速是通过变频器频率来改变的电机转速的。

网友B:
呵呵;那频率是通过模拟量还是通讯给定的?

网友F:
这估计是程序的一个保护,不让你在电机工作的时候随便改变频率。

网友G:
在某些设备运行时修改参数可能会造成无法预估的危险,所以在程序中对某些参数进行锁定,只有在待机状态时才可能修改参数。

网友H:
运行时不能随意更改吧

网友I:
plc设置问题

网友J:
PLC通过程序可以锁定触摸屏对软元件操作授权,你信吗

网友K:
要只是维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自己做的话元件加上指定生效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频率是通过模拟量还是通讯给定的?
是通过通讯给定的。

网友L:
你建一个新的寄存器比如D0

ldp k0 D0
ld m0 :m0是运行状态才吸合
mov D0 D1:D1是你要使用的寄存器

思路就这样

网友G:
如威纶通的操作条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