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西门子6SN1123-1AB00-0CA3报警E-b028谁有说明书能给一份吗、

楼主:
有谁能帮帮忙,很急

网友A:
实际故障代码就是E-028,b表示此故障来自b驱动的意思…
如找不到说明书请给个邮箱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b驱动是x轴还是y轴

网友B:
是611U伺服驱动器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从常规设计来看应该是Y轴,具体可以通过电气图及查看A、B驱动器插座上面对应的电机和编码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贴,修好啦,是线接地。报警号是无电流

网友C:
b是第二个轴的意思,报警代码的意思是驱动系统识别出没有电流通过。

故障排除方法:有可能是参数卡松了,拔插一下即可。
欢迎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