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有高手知道 GARBE SG 67E直流控制器接线端子定义吗?

网友A:
我只知道西门子的6RA系列直流调速器,别的牌子的不知道了。

楼主:
这应该是德国GARBE,LAHMEYER厂家出的型号SG 67 E直流调速器,主接线排上有R S(电源输入) A B(电枢) I K M N(这4个符号除了2个是励磁,还有2个是什么呢)等符号,求高手解答!!

网友B:
是不是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