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了

楼主(2016-05-08):
ls的is7系列22kw用在卡丝机上现场电流19左右用10分钟报过流2驱动电解电容都换了霍尔好的主板好的参数没问题

网友A:
电流传感器热稳定性不佳还是真的过流??
也就是电机隐性击穿

楼主:
互感器,我把信号短接报过流1也就是说互感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电机换台变频器就好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B:
也许是模块不良,换个试试

楼主:
模块感觉也不是,我在店里实验带45kw电机输出电流是17个输入电流是3个没有问题,我今天去现场侧量带载输出电流18个输入电流5个,不过现场温度很高环境不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igbt饱和压降采样电路,比较一下电源电压,负压。
而且你跑过满载吗?没有的话,模块可能性不是没有

楼主:
没有满载输出电流刚18安输入电流刚5安

网友C:
过电流一般从三个方面找原因,一先排除变频器自身的问题,即先从外部负载找原因。二电流检测电路与霍尔传感器重点检查霍尔传感器。三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重点检查电容与上管驱动电路。

网友D:
这个报警不是IPM过电流,与负载没关系,与主回路也没关系。ARM电流短路报警啥意思?ARM是处理器?应该查内部开关电源和处理器板。

网友E:
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试试,我原来一台正玄变频器报过流,把电机接到另一台变频器上不报过流,后来就是把它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参数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S回复是温度报警 郁闷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不换的,也就是说机器在设备上报故障以后还用这一块主板,只是换台变频器驱动大板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认为是开关电源板或单片机板故障。

网友C:
若是温度报警,可先检查温度开关或温度电阻,顺藤摸瓜,查找与之相关的温度检测电路,采用排除法比较容易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