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如题,请问怎么解决?用的171指令,(主程序中执行,脉冲输出,增量型,脉冲加方向,正转off,反转on)。反转加了Y1.但是 不管是朝哪个方向动作,经过值dt90400老是在递增。是不是实际的位置要自己计算出来的?

网友A:
正数 负数决定方向 和你Y的方向信号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做 90040才能实现增 减,反映正反转的绝对位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转的话,目标脉冲数设置负数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脉冲 负脉冲决定方向 难道你的数值 一直上升 但电机确是在正转 又反转吗?不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我都是正数的脉冲,但是加个方向信号确是在反转,谢谢,我懂了。方式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成功了,不用加方向信号,加个负脉冲就反转了。90400能加减了。万分感激。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