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acs510变频器

楼主(2016-05-08):
恒压供水系统, plc控制  1拖2   平常开机启动1号电机带1号管道泵, 现在1号管道泵油封漏水 想先启动2号电机  变频器设置哪方面的参数?是pfc吗    一台泵就能够用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电机线对调一下

网友B:
和变频器有关系吗

网友C:
一楼出的招儿很好,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无关了。大拇指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对调一下
这应该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既然用到PLC了,就可能不是变频器SPFC控制了

网友E:
对柜子了解多少啊,改两个电机输出所对应的PLC的输出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不住 是pid控制   没有plc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不住  没有plc是P I D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