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有没有做设备点检的,电机轴承故障大家是怎么判断的?在线检查

网友A:
看振动,听声音

网友B:
电机运转时听轴承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C:
噪音,震动

网友D:
听一听,摸一摸呗,还能怎么办,有钱上专业测试仪表?

网友E:
振动  噪音    温度

网友F:
就是用螺丝刀顶上,听

网友G:
用红外测温或震动测试

网友H:
测震动 绘制震动曲线 还是比较准确的!不过轴承异常损坏往往速度很快的!关键设备还的上在线监测设备,

网友I:
听,摸主要是这两点主可以

网友J:
主要还是听,看。
所以要经常在设备旁边转悠,让脑袋记住正常状态,并比较做出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K:
有检测仪器就用仪器检测,没有仪器用螺丝刀把听,用手触摸设备外壳

网友L:
呵呵,以前我们点检电气系统,机械部分很少点检的。大多是生产线反馈故障之后,才进行全面的停线检修。

网友M:
听一听,摸一摸

网友N:
红外测温的,振动,声音

网友O:
损毁不严重可以听声音,损坏严重看都能看出来

网友P:
一般听声音,能听出来的。

网友Q:
主要还是听一听,看一看,摸一摸。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就是用螺丝刀顶上,听
我们有事判断轴承坏没坏也是一把螺丝刀顶上听听

网友S:
没有专用仪器,这个几乎全靠经验。
有的修电机师傅能分辨出轴承甩油的声音。
平常多摸、听、看,测温度,运行状况心里有个大致,时间一长,稍有不对劲就能察觉到。

网友T:
噪音和温度
要是有钱就上一台专门的检测仪器
不便宜!

网友U:
一般都是温度检测、大设备建议加上震动,因为一旦温度剧增,往往来不及保护动作就挂了

网友V:
一般的  还是看震动 和听声音吧

网友F:
还有一种测温度的仪器,每天有温度记录,一比较就看出差别了

网友W:
检查轴承好坏也就三步,听、摸、看。用螺丝刀顶在轴承座部位,另一头顶紧耳朵“对耳屏"部位,听轴承转动时发出的声音。“丝丝”声很平顺且正常,若有不规则间断的“咯咯”声或连续很响带震动噪音的轴承就有问题了.再摸轴承部位与另一轴承对比有否明显温度上的差异。看轴承部位有无细小金属锈蚀粉末出现,此现象是油脂缺少长时干涸引起轴承损坏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Q:
主要还是听一听,看一看,摸一摸。

对的   简单就望、闻、切

网友Y:
没钱用手,用耳朵,有钱在线监测仪

网友Z:
有条件的用热成像仪也可以啊

网友AA: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