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频率

楼主(2016-05-08):
请教高手,一台15KW柴油发电机,测其发出的频率才41HZ,如何在不提高电压的情况下提高频率?谢谢

网友A:
只能提高转速,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以前看过发电机,频率下降了师父就会说加点油门,现在的发电机不都是自动控制频率调整的吗

网友C:
提高转速,降低励磁电流。装个励磁控制模块就好了,可以自动稳压

网友D:
加变频器可以提高频率。

网友E:
提高转速
转速高了,电压会不会升高?不懂
学习

网友F:
发电机的输出频率与发电机的转速是有严格对应关系的。用感应式转速表,测一下柴油发动机的转速,也有可能是频率检测有误呢。

网友G:
首先,你的发电机是三相谐波励磁发电机还是相复励、抑或是其余带AVR调整板的发电机?
如果是三相谐波励磁发电机你增加转速的话电压应该也会增加此时只有修改三相谐波励磁绕组匝数,如果是其余励磁方式可以升高转速再调节励磁电流解决电压过高问题

网友H:
如果说41HZ的时候,电压已经达到了额定电压的话(必须带载验证),就是发电机组内部故障,请拆卸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