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05-08):
如图
图中所示为MM 440 接线图,56 为正反转控制,7为减速 15HZ
但是我读取变频器参数 却发现  这 3个端子的定义选择都是
17 固定频率设定值 二进制编码选择 + ON 命令

这是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就是设定一个固定的频率值,当该点接通时,变频器从原来的频率减速到设定的频率。

网友B: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C:
用什么读取变频器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