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6-05-08):
昨天使用剩磁法判断电机首尾头发现,指针表选择在MA  0.5 档位,如果接错,手转动转子慢时,指针表摆动范围较大。反之,指针表摆动范围非常小。如果接正确,转动时,指针表也摆动,特别微小。
不知道大家都一般使用什么方法》  借鉴一下。

网友A:
简单实用。

网友B:
知道有你这种测法,实际工作中还没用过

网友C:
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实际中电机不需要检测首尾

网友D:
很少遇到需要分辨马达的6根出线的头尾,除非是人为的不小心拆卸并遗失标签套管。

网友E:
一般都不用测头尾,因为六根线是分两个孔出来的,所以三根是头三根是尾,只要量出那一对通就行了。

楼主:
但事实却让我赶上了

网友F:
电机功率呢?
首先判断同相绕组,暂定头尾,接线星形接法或者三角形接法,上电启动运行,正常就是对滴,否则调换一相头尾,不对恢复调换相再调换另外一相头尾,直到解决问题

网友G:
是多大的电机几级的拆开很好找

网友H:
早就忘记这个这么玩了。

网友I:
头一次听说,回来找块表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必须使用指针表 数字表 没法判断。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先区分6个线头,把相通的两个线头分为一相,6个线头就可以分为三相了,然后再判断绕组的头尾,具体方法:把万用表的直流毫安档打到最小一档,并将表笔接到三相绕组的某一组两端,而电池正负极接到另一相的两个线头上。如图所示,当开关闭合瞬间,如果表针摆向大于零,则说明电池负极所接的线头与万用表正极表笔(红)所接的线头是同名端(均可以认为是头)。以此类推,便可以测出另外两相的头和尾了。

向左转|向右转

网友J:
我这个是百度的。用一个干电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