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耽误事

楼主(2016-05-08):
今天修理一个很多年废旧普通电磁吸盘。为了安全起见,没有接负载电磁吸盘,直接送电 正常时应该为220VDC ,可是我测量是400多。吓我一跳。赶紧断电。赶紧检查二极管,没有发现问题。在送电,一测量还是电压高。当时,感觉是不是表坏了。测量3相电压居然显示500多。靠,表电池要没电了。表也没显示电池电池电量低。换后正常显示,磁盘电压220。

网友A:
看来楼主的表比我的还烂,哈哈

楼主:
胜利钳形电流表

网友B:
曾经有一次,怎么量三相里面,总有一相电压都不对的,吓死了,折腾半天,隔壁拿来一块福禄克的,人家三相就量的全正常;反应过来,原来电表电池没电了,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次,开始以为是停产电压高,后来一看高太多了!胜利6016C.

网友D:
比我用的表好很多!!

网友E:
呵呵,经验不足,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F:
你买的什么表呀?

网友G:
有疑问而马上找原因,不错!

网友H:
是表的原因还是整流器的原因 ,一定要 弄明白 。

网友I:
电池电压低有报警符号呀

网友J:
万用表还是用福禄克
放心又安全

网友K:
难道我以前的表就是这样挂掉的?我量380的电压显示660然后挂了。

网友L:
还没遇到过长支势了

网友M:
有一次也是这样,我的也是胜利钳表,二十四的直流,量出来竟然有40多伏,后来就没再用它了

网友N:
一般的数字万用表,都有电量低并在液晶显示器上报警的功能的呀。

网友O:
我也碰到过,是一个胜利钳型电流表,总么量都不准,换了电池好了。

网友P:
用了这么多年还是福禄克的好用些

网友Q:
又一次测家里的电压300多,直接打电话找电工去了
结果,是自己的表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R:
表没电电压就变高了?

网友S:
 这种情况我们搞维修的经常会遇到。

网友T:
数字表经常量着电压高最后没办法用mf47指针表量电压正常就是指针表不耐摔

网友U:
变压器输出应该是170伏?

网友V:
电压不足还有这症状啊!
我没遇到过!
下次要是碰到还真得注意一下!

网友W:
胜利的出名后就是垃圾,我宁愿买南京的,价格便宜服务到位

网友X:
万用表电池不足,出现异常很正常,就是福禄克也如此

网友Y:
应该有电池符号 显示的吧

网友Z:
看来测量工具有问题,是挺耽误事儿的啊!!

网友AA:
一般电工或维修工手上不止一两个万用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B:
没有显示电池低的符号。

网友AC:
我换电池是很勤快的啊

网友AD:
电池电量不足,多好的表也会出现异常,所有电器产品都是这样的,电源是电器的能源所在

网友AE: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F:
看来工具对维修人员是多么重要吧!

网友AG:
这就看出来多备一块表的好处了吧,有个参考的。

网友AH:
我的表也是时有时没有,老烦人了

网友AI:
呵呵,我只爱MF47万用表。

网友AI:
前一段时间有网站赠送一块福禄克15B的万用表,一直放在家里,偶尔拿出来显摆显摆。

网友AJ:
我也遇到过,当时用两个表都量得500多V,然后管配电的拿表来量显示正常。当时真想把那两个垃圾表扔了。那两个表是同样款式型号的,牌子是什么忘记了,跟别人正常的不一样,当时刚毕业也没太留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