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8):
PLC也是五花八门的,今天选择了两台设备尝试下载程序,都没有遇到障碍,顺利进行。

可能两种触摸屏卡了壳,没有数据线,于是拆了一个闲置设备晚上回家搞,网上搜不到这个型号,也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数据线怎么搞,程序怎么上传。

楼主:
网上搜的大把是MT6056i 这个型号,可以用USB上传下载,这个没有那个USB接口,

上传的软件也只有两个选项,一种是以太网,一种是USB,不知道以太网的线怎么连?数据线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这是特殊的规格,你还是用MT500的下载线去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特殊的规格,你还是用MT500的下载线去试吧;

试过了,没有用

楼主:
另外一台是台达的,线不一样,软件也不一样

网友B:
才两种就晕了,早着呢

网友C:
去威纶通官网下载EB8000V443_20110701[可适用于T/X系列机型]版软件。

威纶通下载下中心

网友D:
回复 楼主:
威纶U盘下载也可以

网友E:
我从配电柜上拆了个触摸屏,型号是SUN-M2 单色的触摸很灵敏,就是找不到这种软件。好像是深圳一家公司生产的。想用来和PLC通讯显示数据,厂家也没这种软件下载。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