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温度影响的元件

楼主(2016-05-09):
请问,电路板中,哪些元件在温度上升的时候容易受到干扰而不稳定,设备明明刚开始的时候稳定,过段时间温度上来了,板子就开始不稳定了,关一会又好了

网友A:
硅原件,电容

网友B:
半导体和小电容

网友C:
热敏电阻,电解电容。

网友D:
设备正常运行时出现这种情况应该算是电子元器件不合格,对环境的适应性差

网友E:
三极管、电解电容、电子元器件。

网友F:
一些运放也可能受到影响。

网友G:
高温环境下,对所有的电路板都是大忌,任何电子元件都有使用环境温度的限制的,比如不能超过50度。
如果之前一直是高温环境下服役,就得考虑更换整块电路板了。因为电路板上大部分的元件在极端高温下寿命都更加短暂,即使能够找到单个故障元件代换,其他隐性的故障也会存在的,不能稳定的长久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