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代换请教

楼主(2016-05-09):
请问丝印SR1G的贴片二极管,可以用其他什么二极管替换用RS1G可以吗

网友A:
SR1G-T 整流二极管 400V 1A   参数在这,自己看看选什么代换喽

网友B:
就用廉价引脚4007替换即可,要求有焊接位置

网友C:
可用US1B、US1J等贴片元件代换。直插型可用FR107代换。
注意,不能用低速如IN4007等元件代换,易过热烧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