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没有说明书如何简单找出增量旋转编码器的24v电源正负极
标签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编码器

网友A:
型号/标签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型号/标签都没有,那就提供导线颜色,让大家参谋

网友C:
拆开看看保险些

网友D:
磨损太严重了

网友E:
标签上都有!没有的话拆开看看!

楼主:
标签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编码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就只能看颜色咯,一般蓝色为0V电源负、棕色为电源正、黑色为A、白色为B、橙色为Z、以上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
用表可以量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怎么量

网友H:
怎么量出来?我也想知道

网友I:
能量出来吗?

网友J:
没有标签那可不好判断了,拆开看看电路吧,能不能判断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拆开是一定能分析出来的

网友K:
编码器拆了容易,恢复难。弄不好就搞坏了。还是别拆了。没有标示和说明书,确实不好办。

网友L:
一般的电源正为棕色、蓝色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