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威纶通12寸的有,价格比较贵。
想找个性价比高的

网友A:
威纶都贵的话,估计三菱西门子更不用考虑了,只有看看山寨的了

网友B:
呵呵;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快;

网友C:
其他牌子的价格就更贵了

网友D:
到淘宝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尤其是那些三无产品,无厂家,无品牌型号,无认证的。
当然,制作工控工程不能无限度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要保证一切电气零部件的来源合理、安全性和耐用性。

网友E:
威纶MT8012也不贵呀?好象是2800左右的样子吧?但不会超过3000.我用过一个。

楼主:
三菱的400热线都说三菱没有这种产品
你还知道三菱有吗?

楼主:
8012能播放吗? 威纶通的技术说是不可以的

网友F:
楼主这是自己的工程还是单位的自己的就用点质量好的单位的图便宜就木宝上买

楼主:
到淘宝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尤其是那些三无产品,无厂家,无品牌型号,无认证的。
当然,制作工控工程不能无限度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要保证一切电气零部件的来源合理、安全性和耐用性。
你认为淘宝上面有吗?你看到过吗?
想当然也是不行的

网友G:
用过西门子的TP系列的可以播放视频,价格都相当的贵

网友H:
找淘宝吧
三无产品比维纶的要便宜点!

网友I:
这个,跟昆仑通态联系一下,它的触摸屏叫划算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三菱的GT27系列是可以播放视频的,需要另购配件板卡。比如在GOT上安装视频摄像头录制生产线,然后发生故障的时候自动保存发生错误的前后120秒录像可以到时候查找原因时候打开看,也可以连接RGB做输入用。也可以提前放进去视频打开看。当然作用的不同,需要的模块也是不同的哦。
附带说下:400热线根据接线人员的不同,水平也不一样~~~~~  确实容易误导别人。
然后作为gt系列最高端的机型,价格嘛~~~~~  不过产品质量没的说

网友K:
如果价格太高还不如考虑一体机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跟昆仑通态联系一下,它的触摸屏叫划算
只是价格楼主能接受?

网友M(2016-06-21):
我们的串口屏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