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故障

楼主(2016-05-09):
这个PLC显示 SF/DIAG灯亮 RUN灯亮 STOP灯不亮 用数据线搜索不到PLC,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楼主:
上面是拆开的样子 貌似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A:
量量电池

网友B:
程序块或者CPU板子不行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没有用电池。
程序是厂家编的一直在用。机器停用了一个月再上电就这个样子了。前面电工说之前24V电源烧坏了,是不是把里面的什么元器件烧了?可是板子我看不出来异样。。

网友C:
出现这故障,还是更换新的吧。前段时间我们也有一台S7-200CN的与你同样的故障。后来联系西门子上海片区,得到的回复是更换一台新的更好,而且这故障维修也不便宜。

网友D:
以下是引用2016/5/9 11:11:39的发言:
量量电池
哪来的电池;乱讲一通;

网友D:
换整机或把上面的CPU板换掉,前提是有备份的程序;

网友E:
换新旧行了呗~

网友F: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G:
有备分的话换新的,200现在也没多少钱,不过没有备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