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工控大师们好,我车间有一台abb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最近出现报警代码:4----短路故障,对电机和线路检查未发现有接地或者短路现象,如果连续复位又可以正常状态下运行,不知何因,请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变频器坏了?以前有遇到过东元的变频器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igbt饱和压降检测电路有问题或者是器件性能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igbt饱和压降检测电路有问题或者是器件性能变差了。
谢谢,我也怀疑检测电路问题,我会持续更新进展的

网友C:
如果确认外部周围电路正常,那就检查故障的真假性了。可能内部元件有故障。

网友D:
如果有条件代换一下,以确定变频器和电机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
最好是能代换一下,只可惜是新安装的设备暂且没有备件

网友E:
也可能是三相输出检测有问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是三相输出检测有问问了。
那可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了,是吧?那具体是哪块板呢?是不是我可以用好板替换一下,但需不需要设置啥参数

网友F:
观察显示的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观察显示的电流是否正常。
等我观察一下电流,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检测的电流是假的?

网友G:
应该是你机器的问题,可能为电流检测电路或电源方面出了问题,如果你有相同功率相同型号的机子可以先把主板调过去试试,也就是更换底座,这样就可以确定是驱动板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是那个系列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是那个系列的变频器?
abb变频器

楼主(2016-07-10):
一直未回复,我上夜班那天此故障一直复位不了,无法生产,白班拆下送修,据说是控制板有个电容损坏

网友H:
把负载断开或者换一台电机看看变频器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I:
替换法排除,替换电线和电机后还出现就说明变频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