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转指令脉冲输入数和电子齿轮分别设置启动

楼主(2016-05-09):
我用每转指令脉冲输入数和电子齿轮分别设置启动,两者理论上上应该转速是一样,但实际却不同,而每转指令脉冲输入数的理论速度和实际速度一样,但电子齿轮设置下实际速度比理论小很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齿轮比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B:
设置65不是整数对应2000脉冲一圈。

网友C:
我没有软件计算,直接根据一圈脉冲计算

网友D:
呵呵。设定65:1时,一圈对应的脉冲数为2016.4923,不是整数;
所以还是用FBP设定方便;

网友E:
楼主这软件不错,很方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