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再发一贴,位置模式肯定要设置电子齿轮比,模拟量的时候,速度,扭矩模式肯定不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有没有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的可能?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是用在脉冲控制方式的吧

网友B:
你只要是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就与电子齿轮比有关,至于需要设置否,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理解,我得意思是速度模式,扭矩模式有需要脉冲控制的时候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速度模式,扭矩模式有用脉冲控制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速度模式,扭矩模式有用脉冲控制的么?
据说是可以设定两种模式下相互切换控制方式,我没运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除了位置模式下用到齿轮比,其它都用不到了。切换其实还是选择位置还是速度,扭矩,不在位置下,还是没用。最近在伺服厂家把玩伺服,所以这一块试验的不少

网友C:
电子齿轮比位置应用时才可设定,速度扭矩应用时没有电子齿轮比设置项,位置应用时没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但靠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数是达不到所需要的脉冲量,速度转矩应时是由模似量外部[0-10v]来控制的.

网友D:
是的,位置模式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E:
   那你是没有真正理解电子齿轮比的含义,就是在位控模式下的脉冲当量,也就是接收到一个主令脉冲到底转动多少的角度。那这个概念只是在位置控制的时候适用。
   那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只是接收模拟量信号,这个概念不存在了,要控制速度和转矩到底输出多大,就是增益,无关齿轮比的事情。

网友F:
用脉冲驱动才需要关联到电子齿轮,速度与力矩都是模拟量或者通讯设定的数字量,何来关联电子齿轮呢

网友G:
不需要设置。

网友H:
速度与转矩模式下电子齿轮比是不相关的;
但如果你用的速度/定位模式,还是要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位置用的不多,也就几年,速度,扭矩也就现在试验了一次。OK。速度,扭矩没办法发脉冲,我想知道的是这个,而不是位置脉冲怎么发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速度,扭矩无法用脉冲来控制,模拟,通讯,我都试过一次,OK

楼主:
回复 网友H:
跟伺服研发技术咨询过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大神得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