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缺相报警

楼主(2016-05-09):
想自己动手做一个三相四线的变压器输出缺相的报警,求教

网友A:
有现成的缺相报警器卖的,价钱也不贵啊。
如果想学习,买个回来拆开研究下也不错。

网友B:
简单,用三个蜂鸣器+三个接触器,OK搞定。

网友C:
还是买吧,自己搞得不可靠,质量差。

网友D:
几十块钱一个相位保护器

网友E:
其实在一些地区电源缺相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业余情况下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大约二十几年前在牡丹江韦河地区就是一台400kva变压器低压侧缺相损坏一台22kw深井潜水电机及一台自偶减压起动器和一台37kw电机,控制柜是哈机电专科学校制造,控制方案中没有缺相保护部分,我提出过几次建议在电机控制方案中应该有输入输出断相保护措施, 但无人理睬。我认为有人提出在变压器输出端加一个缺相报警很主要,再加上缺相分励保护就更好了。

网友F:
我用一个380VAC线圈的中继就可以做缺相保护

网友G:
三个电压继电器应该可以吧,但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H:
做缺相保护、三个380V继电器、三个指示灯、一个蜂鸣器就可以

网友I:
买一个现成的保护器比自己做便宜还稳定前几天以客户打电话说你家机器启动不起来你过来看看到客户那正好是下午下班时间一启动机器正常一点问题没有在哪看了30多分钟没问题走人第二天上午9点多客户又来电话说有出问题了刀客户那一看是机器包缺相用表查了一下三相电压分别是400  350   330不是缺相而是有一项压降低了引起我机器里面的缺相保护动作了所以说价格缺相报警最好维修也省掉不少麻烦

网友J:
回复 网友B:
这个的确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一个380VAC线圈的中继就可以做缺相保护
用一个380vac中继这么搞定呢,能上个图纸吗?谢谢你

网友K:
3个电容组成中性点对地驱动AC24V的AC继电器就行了,但是需要加限流电阻和旁路

网友L:
买现成的比自己做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一个380VAC线圈的中继就可以做缺相保护
用一个380vac中继这么搞定呢,能上个图纸吗?谢谢你
说下你就明白,两相接继电器线圈,一相做控制电源

网友M:
或者,可先查一下缺相报警的方法;若实际使用,没有其他要求的话,可使用已有的产品。

网友N:
上星期因缺相烧了两台工业壁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