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公司小职工,虽说经验不足,但好学,现厂里开建二期工程,提倡节能环保,原先冷却塔是两台风机同时工频全压开启,现想改为温度控制变频器闭环控制系统,如果在能节约成本的话是否能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风机?网上查了下说用温控表控制,本人才疏学浅,想求大神们指教,比如要求是:温度高于40度时,变频器50HZ启动两台风机运行,低于30度时两台变频器35HZ运行,试问下变频器能同时控制两台电机吗?有没安全隐患,运行时电压会受影响吗?或者我能否一台风机使用工频工作,另外一台使用变频工作,两台之间能否做切换?还有温控表的选择,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问题   可以这么做

网友B:
很简单,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仪表继电器吸合,控制变频器50H运行。

网友C:
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风机,要求变频器功率大于两台电机功率之和;
如果做切换一台功频一台变频也可以,要做好切换电路;
可以使用温控表输出干点信号给变频器做高低速,具体查询变频器的手册

网友D:
这是一拖二方式可以
温度表控制有两种方式,开关方式和PID方式是输出4--20MA或0--10V信号

网友E:
用温度变送器+PID控制

网友F:
你做个简单的吧,一台工频,一台变频;
温控表带PID输出控制变频器,同时带一组继电器输出工频启动另一台

网友G:
如果说要求节能的效果十分明显,至少能够体现巨大的节能经济价值的话,两台变频器+两台温度变送器是效果最好的运行方案。
事先采集一下现在的运行数据,看是否存在巨大的电费节省的空间,如果有,说服领导,公司出钱投资进去,然后节能效果一出来,奖励多少多少巨额的奖金,白纸黑字。

至于系统的构建方案和实施细则,请询问领导获得项目的总投资资金数额之后再做硬件选型与探讨。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同意6楼,温度控制加温控表即可,温控表控制继电器,而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启停

网友I:
完全可以实现你提出的要求的啊!

网友J:
楼主提出的来那个种方案,变频器都能实现,而且都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种,40度时两电机同时50Hz运行,30度时两电机35Hz运行。以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为例,将温度信号(标准的模拟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输入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连接内部的窗口电压比较器(自由功能块),然后自由功能块的输出控制模拟开关的控制端(自由功能块),这个模拟开关的两个输入分别是50Hz和35Hz,模拟开关的输出作为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这样就可以了。

当温度低于40度时,变频器运行于35Hz,当超过40度时,模拟开关动作切换,运行在50Hz。当温度下降低于40度大于30度时,因为比较器是窗口特性,所以比较器的输出并不反转,维持原状态,变频器继续以50Hz运行,待温度下降至30度以下时,窗口比较器输出反转,模拟开关切换到35Hz给定。

两电机用一个变频器并联驱动是可以的。如果为了可靠性,变频器的输出最好加一个输出电抗器,这样当一台电机出问题时,不会导致故障扩大。当然,因为只并联了两台电机,所以也可以省略输出电抗器。

第二种,一台工频,一台变频,采用温度信号做PID闭环控制。也是比较典型的应用。这里不再赘述。

网友K:
如果简单点的话,温控表开关量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运行。

网友L:
建议用变频器做一拖二控制划算:
温度高2台全部工频运行,可以的话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行,如果还是温度较低可以一台变频运行即刻、、即可

网友M:
有专门的这种仪表。

网友N:
1,满足变频器一拖二的条件。
2,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应用。不用PID控制变频器满足楼主要求应该会便宜一些。
3,工变频转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同意6楼,温度控制加温控表即可,温控表控制继电器,而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启停
我的意思是温控表PID控制变频器+一台水泵,当温控表PID上限输出延时30秒,继电器输出启动另一台水泵

网友O:
最简单的用一个电接点温度计控制变频器的多速端就可实现你的理想控制

网友P(2016-06-19):
多段速+温控表控制,高于40度50HZ运行,低于30度35HZ运行。

网友Q: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  我们这都是这样控制的   设置一个最低运行频率  就好  其他的PID 调节

网友R:
设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下步就看您的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