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在本公司承接的的某核电辅助设备的控制项目设备中,对于电加热器的控制,考虑到用于所有辅机水泵的加热,故功率相对较大,为75KW.为了确保电加热器启动时不影响其电机设备的正常运行;同时也避免长期较大的启动电流会主接线电缆过热导致绝缘老的现象,根据设备具体情况选择了西门子软启动器3RW4056-6BB44.

该启动器在项目中用于电加热器控制的主回路。由于电加热器功率太大,为了减少起动时对电网的影响,选择了西门子3RW系列的软起动器。

网友A:
电加热不是用SSR加热调节调才对吗?
用软启替代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B:
电加热器也用软起啊

网友C:
软起新鲜用法,一定是钱多多……

网友D:
感觉真不适合加热的,加热类的容易短路,软启动对短路保护强?真不太清楚。。。

网友E:
新鲜用法,什么发热材料?

网友F(2022-12-08):
学习了,我这边有个西门子软启动一启动就报警FAILURE指示灯,还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