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如题:
最好是大厂的,不是智能万用断路器,而是微断,谢谢!
抱歉没有说清楚,主要是能直接读取通过的电流值等参数,因为空间显示不可以装互感器。

网友A:
怎么个智能法?

网友B:
微型断路器?规格是多大?有什么尺寸,功能上的要求?

网友C:
大公司例如施耐德有微断带辅助触点,在高级的带通讯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公司例如施耐德有微断带辅助触点,在高级的带通讯功能。
这样的微断用不起,俺真心认为

网友E:
未留意过这方面;
需要哪些功能,规格如何,体积是什么要求。

网友F:
智能万用断路器,不知楼主需要有多智能的?

网友G:
这个微断真心用不起,那么大一玩意,用来切63A电流,柜子里都没地扔这玩意

网友H:
这个可以自己用单片机或廉价的PLC定制一个嘛。就是电操作的开关呗。

执行器用接触器也行,智能控制采用通讯即可,电压、电流检测可以买现成的电量检测模块,连功率因数的参数都有了。当然也包括有功和无功。

这东西不难搞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特殊工况场合,必须直接从断路器上摄取电流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哪一款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