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关于变频器维修,品牌不同,报警规律和故障定义也不一样。三菱是日系变频器的代表,市场保有量也很大,和欧系美系的相比较,应用也比较简单些,但修惯了欧美变频器再修日系变频器,有些故障提示总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没有电经验你还真要摸索一天半天。这里所说的,仅仅代表我接触和维修的变频器,目的只是抛砖引玉,让大虾们接接话题。这里主要说说三菱。
  1.桌面启动。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维修大功率变频器时,喜欢将板卡在桌面启动试机。桌面启动试机的好处是可以单独甩开大容量电容,屏蔽一些必要的检测。甚至在不带模块的情况下检测驱动脉冲。这对大功率变频器维修很有用,特别是一些采用差分驱动的电路,小电流没问题,一上机大电流时,误差几乎是线性的,高不好就又炸模块。三菱的变频器有相位矫正电路,也就是三相输出反馈回来的动态脉冲,和驱动脉冲进行逻辑比较,要想在桌面不加载模块启动,必须屏蔽限位检测,我的办法是,将输出脉冲引线到检测脉冲端,这样启动便无过流报警。另外三菱驱动板驱动部分的0电位是共母线的,而母线零电位在v相下桥e极,注意要跳线连接好。温度检测用电阻屏蔽。母线共电源,只要连接好了,桌面试机还是非常方便的。
  2.三菱的e.uvr报警。参考说明书,解释是母线电压欠压故障。但我要说的是,三菱这个故障里面包含了很多定义,驱动板处理器没工作,报警e.uvr;和主板的通讯光耦问题,报e.uvr;驱动板漏电,报警e.uvr;小功率主板插接在大功率变频器上,同样报e.uvr。靠,这个故障好像是万能的了!本人就在这个故障上转个圈圈,得出的基本定义是,驱动板的处理芯片没正常工作,都是这个报警。
 3.风扇的fn警告。很多好汉栽在这个不起眼的报警上面。按照手册,三菱是意思是,风扇有故障或者风扇没有转动告警。这时变频器同样可以启动。日本品牌(其实不管哪个品牌)都相当重视风路的散热问题,三菱专门设计了一个电路来进行取样监测。但亲们请注意了,三菱的这个检测电路是数字脉冲叠加检测电路,原装三菱的风扇反馈也是脉冲反馈,用示波器观察蓝、黄线可以清晰的检测到脉冲信号。脉冲经光耦耦合的,也就是说,很多维修人员所采用的高低电平屏蔽法,给本没用。三菱的电路是脉冲累加电路,必须达到一定的幅度和频率才可以积分成高电平或电平输出,经过比较器,最后合二为一得到一个数字电路。
 本人就买过很多同型号的风扇代换,有的商家号称是脉冲反馈,其实是电阻反馈的,自然无脉冲输出了;有的是经过翻新的,反馈信号幅度明显不足,发生连滞,这样光耦耦合只能读出低电平,无高低脉冲幅度变化,积分电路同样认为风扇有问题。于是就是,风扇转得呼啦啦的,fn警告就是消除不了。当然,弄懂了原理,试机是可以屏蔽的,但我不建议这么做,说白了,成本问题,你换上原厂风扇,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A:
高手,学习了!玩得这么深入!

网友B:
这个经验好   就是报欠压时要怎么屏蔽啊

网友C:
三菱的变频器有相位矫正电路,也就是三相输出反馈回来的动态脉冲,和驱动脉冲进行逻辑比较,要想在桌面不加载模块启动,必须屏蔽限位检测,我的办法是,将输出脉冲引线到检测脉冲端,这样启动便无过流报警。

这个电路的形态大概是这么样的,能画个草图看看吗

网友D:
我们平常用三菱的,质量不错的,就是不会修

网友E(2016-09-08):
维修专家啊!

网友F(2025-07-04):
你好大神,我想请问下一下  如何判断3线风扇是脉冲反馈还是电阻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