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三菱MR-J2S伺服,跟松下PLC之间没有任何连接,我把PLC输出的脉冲线拔了,距离0.6米,只要伺服一上电,PLC跟电脑的通信马上中断, 伺服不上电,通信刷刷的,电脑监控程序一切正常;
伺服的地接的牢牢的,24V开关电源也没有问题,地线也是接的牢牢的,试过它们两个共地,分开接地,均不能解决问题;
电脑更换过同事的,USB转串口线先前连接过N个项目了,也换过USB适配器,不能解决问题;

尝试过把伺服拆下来,离CPU更远的位置,则通信正常了;

迷茫了,不知该怎么查找问题了???

网友A:
电脑接地   通讯线加磁环

网友B:
通讯数据线使用带金属屏蔽网的通讯导线。

网友C:
我的柜子就是蜂鸣器报警立刻断线

网友D:
通讯线换根直连带屏蔽的。

楼主:
我是楼主,楼主来结贴::::::::::::::::::::::::
1. 换了个适配器则解决问题;
2. 别人的电脑连接就OK

不查了,现在程序能监控了,调程序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