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eplan问题

楼主(2016-05-09):
如图:
拉出的符号都带有一堆的文字,怎么设置,让这些文字隐藏掉。

楼主:
新手自学中,请各位大大支持支持!!!!

网友A:
打开符号库中的符号,删除不需要的属性即可

网友B:
EPLAN高档不清楚,一般使用CAD

楼主:
符号库怎么打开,又该怎么删除不要的属性。
我只想到了以下方法,但是治标不治本。
右击属性-显示,删掉那些属性,如图:

网友A:
按图示打开你需要修改的符号,删除不需要放置的属性文本即可对某一符号定义属性显示。
如果需要对所有符号都采取同一属性,则可直接隐藏属性所在的层。

网友C:
楼主确定是插入的符号?而不是在主数据中打开的符号?看这界面应该是进入符号编辑的页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那些隐藏了,如图
但是我希望能显示端子号,如下图:
这个要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插入的符号,刚才在层管理中隐藏了一些属性,但是连接点号和设备标识符不知道怎么弄,如图
怎么让那些文字去掉,如设备标识符(显示)换成字母符号:K1 K2 Q1 Q2之类的
符号的连接点代号直接显示1 2,不要那些文字显示

网友D:
感觉你的图纸属性不大对,如果是符号编辑器,正常情况下是中间有红点,而且只有一个符号显示在上面的

楼主:
工具-主数据-符号-打开
如图:
这个才是符号编辑器开出来的,并没有你说的中间有红点,我用的是eplan p8,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在项目中插入的端子符号如下图: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选项-设置-用户-图形编辑-2d
把显示属性名称的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D:
还是有点不对劲,你重新建一个原理图项目,图纸使用多线原理图试下
这问题以前遇到过,但忘了

网友E:
那个版本的?我之前下载的2.3版本现在都不能用了!呼呼

楼主:
p8 2.3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选项-设置-用户-图形编辑-2d
把显示属性名称的勾去掉就行了
是这个问题了,你怎么去勾选了这个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