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钎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16-05-09):
PRS310配ER3-N型光钎放大器原理是怎样的,用plc怎么控制,求助

网友A:
我理解光纤放大器就是一简易处理器,同一光纤头能实现不同的功能,控制不同的光量。对于plc来说跟普通的接近开关没什么区别。棕正兰负黑信号。

网友B:
你就直接当做很小的检测头的光电开关即可

网友C(2016-07-05):
跟N型光电开关接线差不多

网友D:
光纤放大器产生光 光通过光纤传导 用来检测目标 放大器上有输出IO信号 直接接PLC触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