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我们厂有一台自动组装机,温度控制部分是通过PLC的PID控制。以前温度很稳定,但后面设备有问题闲置了半年,现在开起来后温度上下浮动有上下5度左右,温度不能静止!固态继电器换过,热电偶也换过,发热丝也换过。还是一样没有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可以造成温度上下浮动呢?

网友A:
PLC采集温度数据的方式,是通过PLC的模拟量扩展单元进行采集的对吧,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B:
长时间闲置,如果断电的话,会不会有些设定值丢失了。什么型号PLC?

网友C:
半年没有通电,估计PID设置的某些参数丢失,O(∩_∩)O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半年没有通电,估计PID设置的某些参数丢失,O(∩_∩)O哈哈~
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可以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半年没有通电,估计PID设置的某些参数丢失,O(∩_∩)O哈哈~
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可以不变
问题:人家用的是FX1N,而且数据寄存器靠电容保持那不就惨兮兮

网友E:
PID参数检查一下

网友F:
参数变了?

网友G:
其实温控表比PLC控制好用,还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其实温控表比PLC控制好用,还便宜!
确实是的,用PLC做温控PID调节,成本和功能都有差距。

网友H:
重新整定,要嘛换成温控的。上报领导啊,练手的机会来了,不要放过!

网友I:
三菱的遇到一次,好用了半年左右,突然不好用了。
这个是天天都开机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3U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U
三菱的我没用过,PID参数保存在哪个数据区?有没有掉电保持功能?查查看吧。这只是一个方向,再有就是外界环境变化很大的话,原来的调整参数也可能不适用了。

楼主:
现在还没到我去研究的时候,现在是工程师们在研究,他们搞不定了我再去。我们厂的工程师都是些水货,都不懂电气。

网友B:
回复 楼主:
晕,水货多的单位,不会是国企吧,我从国企跳出来之前,那次安排我去的单位就是,四个主任电气工程师,如果加上我就俩电工,还不用管设备电气,抄电表、送电、停电就好了,我当天就走了,马上辞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国企,是民营企业,股东多。招的人都是关系进来的,机修屁都不懂!就知道换东西,直到换对了为止。实在搞不定了就会叫我去看看。我们部门的多数是机械设计的,没有设立电气工程师。所以我只能当个小小的技术员。我的上司主管也只是会修机,其他的都不会,所以大问题都是我解决。先让他们玩玩

网友J:
PID原因。不能重调就用带PID的温控表代替

网友I:
你们的公司真厉害

网友K:
国企民企都一个球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