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循环控制请教

楼主(2016-05-09):
这是我自动加料程序,程序图和软元件图我都附了。问题:当我闭合X000、X001、X002、X003(后三个为三个液位计,到达指定液位使泵断开)时,运行完一次后,并没有计数(C0没有增加),问题存在在哪里,怎么修改?请大神们指导。

网友A:
C0没计数,监控下计数器前面的条件成立了没有?

网友B:
循环控制,建议写子程序调用重复执行

网友C:
若计数条件成立,可看看复位有不有影响;或者,可单独先试C0。

网友D:
你的T6常开常闭又做导通又同时做切断,这样写程序扫描是就经常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吧,我也是个新手,编写出来有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想法是没错,但是还是有一些实现不了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想过您这个想法,可是从程序角度上还是不行,是不是因为液位计达到临界值后断开也是瞬间状态?需要我在程序上加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不出来问题,改了几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写过调用程序,囧

网友F:
你把122步那个长闭t6改成m6在134步后面加一个m6的线圈试一下   你现在的程序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t6记时时间到就复位了  导致下一段程序的t6还没闭合   我也是瞎分析的你试下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您这个想法,可是从程序角度上还是不行,是不是因为液位计达到临界值后断开也是瞬间状态?需要我在程序上加重置?
程序文件发上来。不是图片哦。

网友G:
C0只能计一次数因为Y3通一次电后不能再通电了除非按急停X4程序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下载不了!!!

网友H:
当我闭合X000、X001、X002、X003(后三个为三个液位计,到达指定液位使泵断开)时
X000不是复位C0吗?
计数时为什么要闭合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液位计在实际情况下当页面低于设定值的时候就断开了,这时候C0才会计数,我在仿真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