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09):
  请教各位:我公司最近有几台汇川变频器MD320T2.2GB-XC-SL-11陆续炸机,是用在铜线拉丝机收线部分的。我大致分析是因为变压器到驱动芯片附近的电源引线用黄胶固定,长期使用后老化腐蚀,线路板有烧蚀痕迹电源有轻微短路现象,致使模块炸机。更换新模块的同时检查及更换了6路驱动电源电解电容,损坏芯片,去除了固定引线的黄胶,清除PCB烧蚀痕迹。上新模块之前测试6路驱动的静态及动态电压正常,换模块后在逆变电路电源中串入灯泡空载试机,3相电压正常。使用0.75KW电机测试,矢量模式下电机在低频段运转不顺畅,应该是没有做电机调谐造成的。在V/F模式下,电机运转平衡顺畅。

  现在问题来了,维修后装入机器使用时,有一台使用10多天再次炸机.另一台用了一晚正常,第二天早上一开机也是炸机了.还有一台就运行在V/F模式下有一个多月,操作员说机器不好开,就想着说调回矢量模式下,然后作电机动态调谐,调谐还没完成就炸机了。把人都搞怕了,不明不白炸机,烧毁严重不好维修了,先购入两台MD380使用。

  请帮忙确定:1.在V/F模式下,电机运转平衡顺畅,3相电压平衡,电流也基本平衡,是否可以确认驱动电路没有问题?2.在矢量模式下0.75KW电机在低频段运转不顺畅,除了没有做电机调谐外,硬件电路是否还有其它问题,在矢量模式下用什么方式能准确测试驱动电路?3.模块是在淘宝购入的,也是在口碑比较好的店铺找的,模块型号Vinco P540A,全新价格110元,模块有问题的机率大吗?

网友A:
汇川产品,我只是在客户维修旧机见过,本公司没有使用

网友B:
汇川小机子都无管压降保护,炸鸡很正常

网友C:
不要自责了,这是与它的工艺有很大关系,和南方XX华一样,比山寨的都不如,寿命顶多三五年就废了,建议能修则修该废则废,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D:
调试有时很难调的,汇川自己的人也有把机器调炸的。

网友E:
   国产机大量的标称矢量变频器,极大多数都是假的,真正能做到矢量的就是伺服,或者一些进口牌子的变频器带编码器反馈的。无感矢量只是在测量和控制电流来达到所谓的矢量,没有强大的DSP是运算不过来的,加上电流测量环节本身在低频的时候存在着巨大的误差,这样就很容易炸模块。

网友F:
估计是用了假的模块了!现在市场假模块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