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0):
MM440 变频器  6SE 6440-2AD31-5DA1  控制15KW 电机, 由于负载重原因,经常出现启车困难,变频器频率上不去。该怎么修改参数。负载重确实没法解决。

网友A:
呵呵;用变频器是没办法与市电直接启动的力转矩相比的;
用矢量模式,对电机进行学习,如果负载太大还是报警,那只好换大的变频器了;

网友B:
加大功率大的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有参数可设置为低输出频率电压高扭矩输出可试一下,再就是设定一个参数叫启动频率也可试一试,不知到楼主说的电机所驱动是什么负载,也可从轻载开启变频器试试.要么加大变频器容量!

网友D:
负载重?显示电流多少?实际电流超的多,只能换大一些变频器。

网友E:
矢量控制或者S曲线控制

网友F:
设置低速转矩提示,可提升到150-200%,仍不能正常启动,只好换大变频器了。

网友G:
启动力矩大,是否能考虑加变速箱

网友H:
调高启动转矩,或增大减速比,

网友I:
转矩提升有一定范围的,如果不行就只能增容了。

网友J:
就是,转矩提升不能过大。增容是最靠谱的办法。

网友K:
把转矩补偿调大点,实在不行只能换大点的变频器了

网友L:
我不知道你什么负载,反正球磨机我都用变频器启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台设备正常是变频。故障后用了工频。 15KW 电机。原来变频一直挺好的。 倒入工频后  运行电流 20A 。只要一使用变频,变频器就不动作,频率上不去,也不报警。 这是一个台车。

楼主:
回复 网友K:
怎么调 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L:
15KW 电机运行电流 20A,并不属于那种特重负载,看你的负载是台车,你看一下是不是带刹车且刹车或者刹车驱动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M:
果断换大的吧,参数设置于事无补

网友N:
按装后就不正常还是后来出现问题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变频器,我常用的是ABB ACS510里面有一项参数是转矩补偿,但效果好像不是很明显,具体你参照你的变频器说明书可以调着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L:
刹车部分已经确定 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N:
后来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还有一点 ,为什么 正反转 信号 ,变频器里面端子定义 选择的是 17       固定频率设定值 二进制编码选择 + ON 命令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变频器问题和参数设置没关系,见意给变频器洗洗澡,也许有惊喜呦。

网友L:
实际,因为是西门子,所以出任何问题均不稀奇

网友O:
有个转距提升的参数,你试下

网友P:
监控一下启动过程的电机电流是多少呢?r0027 = ?

工频运行时才20A电流,那是变频器没有调试好吧?是不是曾经被改过参数了?还是被工厂化参数复位了?重新工厂化参数复位,再做一遍快速调试,看看是不是好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P:
r0027 显示的电流和 长按FN  出现电压 频率  电流切换时的电流是一样的吧

网友Q:
非常赞同1楼Z版的看法

网友M: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R:
重载启动需要选打一个等级的变频器,在把启动频率试着调大一些。启动频率小了,带载启动困难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实际,因为是西门子,所以出任何问题均不稀奇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好用吗?我一直选用三菱或者三肯,现在还想选西门子的变频试试

网友S:
改为矢量模式,把启动频率加大些,把转矩提升一点,做过自学习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实际,因为是西门子,所以出任何问题均不稀奇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好用吗?我一直选用三菱或者三肯,现在还想选西门子的变频试试
等你选用西门子而且因此死翘翘,大家不一定有时间给你烧纸滴

网友R:
回复 网友L:
以后还是不选的好,还老贵的东西

网友L:
引用 网友R:
以后还是不选的好,还老贵的东西
如果老贵但是质量特别稳定(例如AB、ABB、施耐德等的大型高压变频器),那个还是可以选的,只要资金预算够的话,但是目前的西门子除了质量不是太稳定,偶尔还发生爆炸起火.......
因为西门子目前主要集中资金行贿和广告,对于硬件成本进行压缩,所以质量变差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L:
了解了!以后选型时要注意这方面的东西了

网友T:
换大变频器试试。

网友P:
回复 楼主:
BOP面板的操作,主要就是看参数或修改参数,在参数模式,通过按上升或下降键,找到想要的参数,然后按P键确认,进入参数值模式,看监控状态,Fn键,我很少用用长按的功能。真不太清楚。

网友U:
先确认负载功率,是否是机械问题导致,监视启动时的实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