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0):
测量比较准确,维护简单,功能强大,直接代替人工检测,简单化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人机和PLC啊,不是软启动器

网友B:
是怎么样做平整度检测的,用的什么检测器件啊?

网友C:
用啥玩意检测长度和平整度的?

网友D:
用点激光检测的?

网友E:
估计是使用激光检测的吧!

网友F:
这是在给西门子打广告,还是在给设备打广告呢?

网友G: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H:
是不是用视觉检测的

网友I:
激光测距仪传感器对吧。视觉传感器不可能使用人机界面的,必须使用VGA信号连接液晶显示器对吧。

网友J:
平整度和长度怎么检测的?

网友K:
激光位移传感器,一般600-800用5个,1000-1200的砖用7个。一般检测四条边加两条对角线。何须要如此庞大的系统呢?随便弄个pic变成一体多省事省空间。PS:淘汰产品。

网友L:
楼主详细讲解下设备检测过程,学习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