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光耦代换请教

楼主(2016-05-10):
A3020V这个光耦可以用其他什么光耦代换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3020V这个光耦可以用其他什么光耦代换吗  谢谢

网友B:
3120  tlp3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3120可以替换3020吗?

网友C:
不可以内部结构都不一样,楼主在修惠丰f1000的机子吗?用3020光藕机子少见

网友B:
100%可以替换,已经换过好多,凡是用3020的坏了我都用3120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四方V350 4KW的机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3120和3020是可以互换的吗?

网友D:
管脚相同,输出电流不小于原芯片,原则上可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