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阵问题

楼主(2016-05-10):
大神,我有一个程序要用到矩阵,求指教!!!!!!!!

网友A:
资料里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啊,大神

网友B:
数据的运算,不算难,行数、列数、行间距、列间距、行起点、列起点,这些参数加减乘除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复杂啊,明天就要交了

网友A:
你太惜字如金啦,发个邮件让看看,看什么也不写出来,是看这个帖的问题?
起码你要把PLC的型号给出来,不是说PLC都能胜任,第二矩阵要求也要提出来,是内部运算还是要有外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