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0):
曾经看过别人用M8012来测试每个点数的好坏。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编程。请各位帮忙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笨一点的方法,LD X0  OUT Y0
                   LD X1  OUT Y1
                  。。。。。。。。。。。。。。

想简捷一点:  LD M8000 MOV K4X0  K4Y0
                      MOV K4X20  K4Y20
                      MOV K4X40  K4Y40
                      MOV K4X60  K4Y60

网友B:
你测试点数的好坏 I点外部给电看信号,输出直接强制就可以了,至于M8012只是个脉冲信号而已

网友C:
ld x0 dmov k* k*y0
前面的*号是10进制数,有多少输出位,就有多少个二进制数1,如8位就是8个1,再转换成10进制数。
后面*代表输出,用输出数被4除就是后面的*号。
如点数多了就采用1楼方法分段测试。

网友D:
可能是利用M8012作为信号,产生移位效果等 情况吧。

网友E:
我是直接程序传送相应的数据,让所有的点全部输出,让后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F:
这个:你自己写一个全部输出程序,然后测试每个点的好坏
首先不输出测试输出点是否短路,然后全部强制输出测试是否开路

网友G:
编写点动程序,虽然有点慢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不错 好的建议

网友I:
LD M8012    MOV K255 K8Y0

网友F:
FX2N-64MT测试如下:
LD M8013
DMOV  HFFFFFFFF K8Y0
LDI M8013
DMOV  H0 K8Y0
这样全部输出点闪烁频率1S,你给每个输出端用指示灯做负载测试,如果指示灯都是1S闪烁证明是好的,如果某个点常亮证明该点烧了短路,如果完全不亮证明该点烧了开路......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学习  学习啦

网友K:
不做测试??

网友F:
实际:这个属于最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