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0):
各位大神,本人刚刚接触这个行业,海泰克人机界面怎么与西门子S7-300建立通讯联接?请知道的大神们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A:
HITECH屏的型号?

网友B:
最简单的是用带网口的屏,如6a00t。

网友C:
只要连接电缆与软件设置对了,就没有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W6A00T,这是型号 ,我试了USB连接,MPI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带网口的,请问怎么连?我是新手,希望多多赐教

网友B:
屏的软件里设置要连接plc的型号及端口,plc里也要在plc属性里设置要与hmi连接,屏的config里设置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