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5-10):
224XP PLC 用顺控程序当运行到S0.3段的时候I0.1限位接通时Q0.2接通但是I0.1断开的时候Q0.2就OFF了为什么不能保持呢
下面的I0.2也是一样的不能置位。

网友A:
。。。。。 照你的画的图写的。

          拿去参考

网友B:
順控指令我一般使用台达PLC做,简单方便,西门子没做过,听说没台达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