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0):
在线路中断路器和漏电保护断路器要如何分配使用,如果在一个配电箱中只在总进线处装一个大一点的断路器,然后每个分路只装漏电保护断路器可以吗?另外断路器和漏电保护断路器都有多少A的规格的?

网友A:
漏电断路器分单相和三相的,三相还分三极和三极加N 。漏电断路器的使用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工作潮湿的环境电机最好安装漏电保护器。车间移动电源,家庭插座需安装单相漏电保护器。断路器型号,规格很多啊,1匹,2匹,3匹,从1A到2500A 都有啊。

网友B:
工厂里最好别用漏电断路器,给自已找麻烦。

网友C:
设备上还是不要用漏保吧!

网友D:
,工具,照明用漏保,
我们机台也不用漏保。

网友E:
好像是三级配电,二级漏保,一机一漏保。漏保的使用有相应的规范可自查。

网友F:
如果你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你最好后面的所有分支线路和终端负载也都同样采用带漏电保护的开关(断路器),而且每一级的额定动作电流最好相差一个等级。

按相关规范要求,线路总开关是要求带漏电保护的,但由于经常会引漏电保护起跳闸,许多人就把漏电保护功能去掉,这样做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我就遇到过一单差造成人身伤害事故——铁棚车间电线绝缘破皮造成整个车间所有金属棚架带电——车间带漏电保护的总开关没有跳闸(被人剪掉漏电保护电路),还好是工业小区的配电室跳闸(带漏电保护的开关)了,才防止了事故的发生。

至于使用多大额定电流的开关,与你线路的计算电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