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接线

楼主(2016-05-10):
怎么用PLC(FX1N-60MR)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   接线怎么接   输入端是接PLC的+和GND吗?  输出端是不是还要在加热棒之间串联一个220v电源   我的固态继电器是直流控交流和交流控制交流的,用哪个好,怎么接线

网友A:
你这型号PLC无法PID控制SSR。达到温度稳定。

网友B:
FX1N-60MR加模拟模块配合使用,具体型号我忘记了,固态继电器是直流控交流和交流控制交流那就要看你输出是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N的以上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N的以上才可以吗
因为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需要提供0~30V左右的可变直流电压,当输入端的电压数值越大,其带载端的导通电流的能力就越强。
人们常常使用这个功能,来通过调整低压信号的输入,从而控制高压输出的大小,也就是当做一个功率调整器来使用。

网友A:
需要晶体管输出才能快速反应过来!继电器哒不了多久也就坏了!也达不到温度稳定。

网友D:
继电器不能高频次动作,换晶体管输出类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N的以上才可以吗
因为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需要提供0~30V左右的可变直流电压,当输入端的电压数值越大,其带载端的导通电流的能力就越强。
人们常常使用这个功能,来通过调整低压信号的输入,从而控制高压输出的大小,也就是当做一个功率调整器来使用。
谁家的固态继电器有这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型号PLC无法PID控制SSR。达到温度稳定。
他没说用PID方式控制

网友E:
换个普继电器会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