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元针织机电脑版求指点

楼主(2016-05-10):
接收了块日本福元针织机电脑脑板,客户反应问题是针织机入线口指示灯电压过高(指示灯太亮了)升到24v,指示灯最高电压是12v,指示灯两三天就会烧掉,换过另块电脑板上去指示灯电压将会12v,可以肯定是电脑的问题,大家指点 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难道板子上有升压电路?你的图,应该标注灯的接口在哪里?
【方案】
营养品公司采用连续监测系统强化环境监测

网友B:
12伏是不是由24伏降压得来的,还是7812稳压?
【方案】
助力“智慧物流”,让快递“跑”得更快

网友C:
桌子上那台爱得利变频山寨的
【方案】
变频器应用技术三题

网友D:
查灯的供电线路,必要的时候还要手绘出原理图进行分析,如果是关联到CPU引脚控制的,还要检修外围的输入信号与传感器。
岛国过来的设备,里面多半是技术落后的工控零部件,楼主接修的电路板!估计集成块的程序还得使用老古董的紫外线灯进行编辑。
【方案】
BIS-6380ARA-A10:性能强大并支持灵活定制,面向智能物联领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