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0):
有台三相电动机,245KW 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启动,用630的空开会不会跳?

网友A:
问题就是你的电阻级数,如果级数过多电阻过大完全可以限制电流在1.5倍额定电流,自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人的设备,很简陋,就是一个水电阻,一个水箱里泡了三个电极,电阻只有一级固定不变

网友A:
那个启动电流最少3.5倍,断路器最低800A,还得整定延时脱扣时间、电流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估计人家用不了那么高端的空开,就普通的空开,上哪去整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是球磨机,应该算是重载启动吧,人家装的一个旧的DW15-630断路器,但合不上闸,我去看了一下是机构有问题了没处理好,人家说是明天换630A的空开,我担心会跳,所以才发贴求教

网友B:
630A是触点的额定电流,热脱扣电流是多少啊?如果整定电流也是630A,质量好的断路器,使用没问题。断路器的瞬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能躲过启动电流。

网友C:
买那种热脱口的那种断路器应该是可以的,再配合电动机保护器。以前我们公司就有那种断路器,一般小短路不会跳,只有长时间过载才能跳闸。跳了了之后,貌似还要冷却一会儿否则合不上。

网友D:
太小了,再说你也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下课了。

网友E:
采用水阻启动我觉得有点小,800A的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人断路器上面的保护是靠热继电器的开点去接通分励脱扣器的,但是坏了,现在想换成空气开关,普通的空气开关是没法调整定值的,现在就是不知道630A的空开能不能抗住,我怕换上后跳闸就麻烦了,由于负载是球磨机,可能算是重载启动吧不知道630A的空开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水阻启动我觉得有点小,800A的比较合适。
看来确实是有点小了,已经确实用800A的了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脱扣电流是额定的10倍。